西门子文本问题

楼主(2018-11-15):
文本和200PLC连着的,显示内容是无参数块,是不是与PLC连接中断造成的。。

网友A:
没有连接上,还可能是屏幕有问题了

网友B:
参数块的地址需要设成一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连接上,还可能是屏幕有问题了
提示这个与屏幕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C:
模块地址没设置,一般设置后即使是错误也是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