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如图,ob85中,对组织块的说明,有点绕,能不能有高手解释下?到底是0b85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ob85中,对组织块的说明,有点绕,能不能有高手解释下?到底是0b85怎么用,,

首先,在没有添加并下载OB85组织块时,遇到下列情况系统将进入STOP状态。

其次,OB85的使用说简单非常简单,说复杂又非常复杂。
简单的使用就是放置一个不写任何程序的OB85,并下载即可,这样可以避免由于没有找到OB85而进入停机状态。

复杂的使用是对于本地数据进行程序分析,然后进而调用相应的错误诊断。

网友B:
除了OB85还有好多西门子已经编写好的组织块,对于绝大多数使用者来说只要直接添加就行了,研究起来其实也研究不明白,精力还是放在别处的好

网友C:
说简单点就是防止在I/O硬件出错的时候,PLC进入stop状态!
要是理解的深刻些的话,可以直接编写报警程序,告诉操作人员,哪个地方出问题了,要换哪个模块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如图,就是OB85里的程序,确实是对报警的代码进行了辨别处理,我不是很明白的是什麽情况下会出现A1,A2,A3的报警,

网友D:
只要直接添加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