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请问触摸屏怎样给plc赋值,并读岀plc当前值?

网友A:
触摸屏只要和PLC建立起连接,就可以通过数值输入,给PLC的数据寄存器等赋值。
数值显示元件可以读取并显示PLC内的寄存器的当前值。

网友B:
以威纶通触摸屏为例,建立通讯后,在画面中使用数值元件,勾选启用输入功能,输入想要赋值的地址(图中是用的modbus通讯地址),很简单的。

网友C:
数据寄存器设成只读的,就只显示PLC对应寄存器的当前值,不能修改;
设成可写入的,数据类型及上下限都可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