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控制励磁电机吗

楼主(2018-11-16):
因为不了解励磁电机,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可以使用PLC控制励磁电机吗

网友A:
这个你要相信无所不能的工控人:他们总能给你合适的方案——前提是MONEY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无所不能的工控人,我喜欢这个说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不了解励磁电机,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可以使用PLC控制励磁电机吗
你是控制它开关还是调速度?再说你都配上PLC了,用变频器控制速度,成本也不是问题吧?

网友D:
电磁调速的控制,就是几个安培的电流,从零到100%调速。用PLC作为控制信号输出去推动一个可控硅整流的驱动电路即可。PLC输出,最好是PWM形式的信号。实现调压调速。几个安培电流的励磁电路,也可以用功率晶体管,这样用PWM信号更好。

网友A:
这个我修理一台电磁调速电机,也是调速器坏了:当时我是直接用自耦调压器+硅桥做的调速器,你这个用PLC调速的话可以直接用PLC驱动调压型固态继电器即可

网友E:
楼主的其实就是一台电磁调速电机,你想用PLC控制,380V的电路就是启动、停止,根本用不着PLC,如果用PLC+模拟量控制电机速度,可能还有点麻烦,因为PLC输出的模拟电压不可直接控制电机,必须仍然采用专用的调速控制器,由控制器来控制电机。尽管励磁系统的调速信号也是0-10V,但调速器自身可以生成0-10V电压,不能接受外部电压信号,除非你与生产厂定制。

网友F:
电磁调速电动机,就是滑差电机吧;楼主是准备用PLC控制其速度吧,不知是在原有控制器基础上还是如何控制。

网友G:
有专门卖电磁调速器的,用plc成本不高了吗。

网友H:
这个是常见的滑差电机吧,如果楼主需要比较准确的调速建议用变频拖动,原来配套的控制器调到最大,至于PLC和变频器的控制就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网友I:
用比较新的控制部件去控制古董驱动部件,划不来呢。

网友J:
买个专用的调速器就行,不过百十元。没必要搞那么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想把手动的调速器换掉,换成自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本来的调速器是个常见的手动调速器,像换掉,直接用PLC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旧设备改造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找到的调速器都是常见的手动调旋钮的那种控制器,没找到可以接PLC信号那种的调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的,就是常见的滑差电机

网友J:
如果非要用plc来控制,就增加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来接到控制的调速旋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