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6):
rt,各位老师傅们好,是这样的,我自己配了一套果树灌溉用的设备,具体如下:
1、7.5kw潜水泵一台,扬程60m,水量253,功率因数0.8。

2、75PE管400米,实际垂直扬程在30m左右

3、配线为162㎜多芯单股铝线100米加62㎜护套铜线50米。

4、电线杆主线为702㎜铝线,我下到电表的线是352㎜铝线,距离变压器180米左右,电压实测为380到390伏之间。

5、水泵为三相水泵,铜铝线接头采用铜铝线管压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各位老师傅们好,是这样的,我自己配了一套果树灌溉用的设备,具体如下:
1、7.5kw潜水泵一台,扬程60m,水量253,功率因数0.8。

2、75PE管400米,实际垂直扬程在30m左右

3、配线为162㎜多芯单股铝线100米加62㎜护套铜线50米。

4、电线杆主线为702㎜铝线,我下到电表的线是352㎜铝线,距离变压器180米左右,电压实测为380到390伏之间。

5、水泵为三相水泵,铜铝线接头采用铜铝线管压紧。

你的电线平方直接用中文好了,你这样写看着别扭……7.5kw的水泵满载理论上就是一小时7.5度呀!

网友B:
你的水泵一般不会出现额定工况满载,看你的正常应该在7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不过400米75mm管道,即使垂直距离仅仅30米,我看你的出水量够呛!!
建议加大水泵吧

网友C:
耗电量装表计量,估算可按电机功率来。

网友D:
你在运行时用电流表测量一下嘛
估算差不多在6.5KW左右!

网友E:
真心看不懂你的线径了。16平方的线可以标记为16mm2勉强能看懂,你那样标,实在是有点看不懂,直接用汉字比较好。

具体使用的度数要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和出水量关系有关。另外,管路过长,还是要计算到扬程之内的。

网友F:
水泵按照额定参数估算误差很大,还有测电流计算必须同时测电压,还要考虑功率因数是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不是恒定值。既然装电表了,实际读数就是最准确的。

网友B:
楼主担心耗电量,我是为楼主担心能不能上水和上水量多大,搞不好开电不出水或者出水量不及水泵额定流量1/20

网友G:
引用 楼主:
rt,各位老师傅们好,是这样的,我自己配了一套果树灌溉用的设备,具体如下:
1、7.5kw潜水泵一台,扬程60m,水量253,功率因数0.8。
2、75PE管400米,实际垂直扬程在30m左右
3、配线为16㎜2多芯单股铝线100米加6㎜2护套铜线50米。
4、电线杆主线为70㎜2铝线,我下到电表的线是35㎜2铝线,距离变压器180米左右,电压实测为380到390伏之间。
5、水泵为三相水泵,铜铝线接头采用铜铝线管压紧。

无意中发现,楼主的水泵效率不是一般的高,而是超高,7.5KW电机,居然达到扬程60m,水量253m3/h。根据水泵厂家的手册,满足楼主要求的水泵,其轴功率至少需要50KW,需配75KW电机,而楼主的电机只有7.5KW,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以下是水泵轴功率计算:
水泵轴功率=流量×扬程×介质密度÷3600÷泵效率
流量Q = 253 m3 / h,扬程H = 60 m,水泵效率ηP = 0.80,传动机构效率ηC = 0.97,水的密度ρ = 9810 N / m3
水泵轴功率=253*60*9810/3600/(0.8*0.97)=53306W=53KW
以上是53KW是水泵的轴功率,配用电机功率至少需75KW。

消耗53KW的功率,居然配7.5KW电机,这可能吗?如果真的能够达到以上数据,那可能要颠覆牛顿定律。

网友G:
以下是凯泉水泵75KW的数据:

网友H:
楼上一语中的,按照楼主的水量和扬程要求,只怕75KW都危险,很可能90KW。

如果功率和扬程满足要求,流量只怕不到20方/时。

如果单位是L/S就更不对了。

楼主说的可能是25立方米/小时,这或许有可能。

楼主算耗电量为什么不加个多能表或者电度表呢?给扬程,管路长这些数据有何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