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宝贝?

楼主(2018-11-16):
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宝贝?第一次见到。

网友A:
上面标有ZAC29C、SSR,或可做参考。
补记:
或为,XIMADEN(希曼顿)三相周波过零调功器。

网友B:
就是固态接触器吧?可控硅控制的。

网友C:
好像是固态继电器,看的不太清楚。

网友D:
就是可控硅,也可以叫固态继电器。这个是大功率的。。十几年前我还拆过一个。。

网友E:
应该是调功器!

网友F:
希曼顿XIMADEN三相调功器zac29c说明书如下

网友G:
这个固态继电器功能较完备(我用过欧姆龙同类型产品,也是支持模拟量调压),新品这个应该价格不菲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耐心讲解了!原来是这个宝贝!

网友H:
这个我叫它可控硅接触器
曾经拆过一个电容补偿柜上用的,不过那个里面被优化了!

网友I:
这个可以叫做固态继电器吗?  或者可控硅?

网友J:
我感觉也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K:
电加热系统常用,国产现在很成熟了

网友L:
五金行业的加热和淬火常用的电气控制部件,比较高档的调功器(模拟量控制,可以直接和PLC配套)。

网友M:
加热用的功率调节仪;

网友N:
可控硅/三相,也可以叫做固态继电器

网友O:
也叫做固态继电器。

网友P:
ssr就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Q:
可调控的电加热控制器,固态继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精彩讲解,学习了!

网友R:
软启动器或固态继电器

网友S:
三相过零开关固态继电器!

网友T:
这种模块,国内也有做的,叫交流智能模块。就是三相双向可控硅交流调压用的。如果是调功器,那因该是相位角触发的交流调压器,如果是固态继电器,那应该过零触发的交流调压器。触发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相位触发的,用于交流调压;过零触发的,用于过程控制,如温度控制调节。

网友U:
三相功率调节器,类似于SCR,大功率加热系统常用。

网友V:
主要用在电阻加热器的控制,有叫调功器,也有叫加热控制器,与固态继电器类似,只是功能强大点

网友W:
电力调整控制器,控制烤箱加热

楼主:
学习了,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后来看了设备,是加热的设备使用的

网友X:
晶闸管功率调节器,在加热设备上使用一般是过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