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伺服问题

楼主(2018-11-16):
西门子1200伺服在工艺对象 调试中,可以正常回原点,在自动里面,给了回原点信号,回原点Buzz信号也有了,但是伺服没有动作

网友A:
把ErrorID和ErrorInfo接出来,或者点诊断按钮,看看有没有报错,PLC有没有发脉冲,如果有报错,请解决报错问题;如果PLC正常发脉冲,请检查驱动器设置及硬件连接

楼主:
回原点模式选错了

网友B:
把图片的圈去掉,看不到你选择,ERROR,没有输出证明没有报警

网友C:
。。。。。 我也想看回原点模式 , 给圈给挡住了。

楼主:
模式被我选成被动回原点了,主程序里给的是主动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