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6):
设备运行一年多了,突然出现的问题。
现场触摸屏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通讯不上了。
现场的传感器也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正常。
拿到办公室检测,用plc的24v给触摸屏供电,通讯正常。
也算是个小的经验吧。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以后注意些。

网友B:
不会吧,电源是不是干扰通讯啊,或者现场干扰通讯。你说的这种现象,我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电源是不是干扰通讯啊,或者现场干扰通讯。你说的这种现象,我第一次听说
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C:
怀疑楼主设备现场的通讯线有问题或存在松动

网友D:
为什么不换一个开关电源试试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备运行一年多了,突然出现的问题。
现场触摸屏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通讯不上了。
现场的传感器也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正常。
拿到办公室检测,用plc的24v给触摸屏供电,通讯正常。
也算是个小的经验吧。
呵呵,我挨过,并且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研究出来的。
一对光纤收发器(光电转换口),指示灯正常,但是其提供的网线通讯严重延时,甚至会偶尔断网,找不出原因,甚至想过是不是光纤熔接点老化?后来真相大白,给光电口供电的开关电源,服役一两年后,从标准的5V下降至4.5V左右,导致供电能力不足。替换解决。

网友F:
开关电源换个好点的试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备运行一年多了,突然出现的问题。
现场触摸屏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通讯不上了。
现场的传感器也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正常。
拿到办公室检测,用plc的24v给触摸屏供电,通讯正常。
也算是个小的经验吧。
呵呵,我挨过,并且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研究出来的。
一对光纤收发器(光电转换口),指示灯正常,但是其提供的网线通讯严重延时,甚至会偶尔断网,找不出原因,甚至想过是不是光纤熔接点老化?后来真相大白,给光电口供电的开关电源,服役一两年后,从标准的5V下降至4.5V左右,导致供电能力不足。替换解决。

我公司有几台电脑经常断网,后来发现是一台交换机电源电压低所致

楼主:
明纬的开关电源,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C:
明纬的开关电源试过炸鸡,检测负载正常,直接换个某宝买的也相安无事,凹版印刷机上的

网友H:
遇到过变频器启动后,PLC和变频器通讯就断了,干扰。,模块太差了,欧姆龙的插接件模块,不带隔离的,换带隔离那种就好了。

还遇到过设备没接地,变频器干扰接近开关,接近开关知识的跟着电机频率闪烁 。。哈哈。接地就好了。

网友I:
原来是电源的带载能力差了,跟楼主学习了,我往后也得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电源是不是干扰通讯啊,或者现场干扰通讯。你说的这种现象,我第一次听说
用了一年多了。
你更换过24v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