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6):
这个话题是值得沉思的,但是我相信,一般的单位是没有维护变频器的。企业都是以生产效益为主,特别是流水线工作的车间是没有去维护变频器的。
首先,日常维护就是吹尘,为变频器通风散热!检查变频器周围环境等,如果有停机的时候呢对日久的变频器进行接线检查,看是否有松动的螺丝!
今天我修好了这台变频器,也就是因为我上一次发的贴,电抗器应该浸锡一文!直流母线的电抗器接触不好,造成电抗器氧化接触不好。端子溶化了!另外还有其它的输入输出端子也分别发现螺丝不紧的现象!上图:看看端子的惨样!

网友A:
变频器内部采用过渡端子??这个看起来不是端子台本身的错,是端子用了劣质货品

网友B:
短路还是虚接,

网友C:
赞同,这个问题由来久矣。单位不重视 领导不重视。一是不懂。二是与自己没有利益关系。三是管理问题。四是只追求效益。五是领导不重视。

网友D:
8年前在一个两百多人,年产值两个亿左右的纸品厂做(这样的厂在我工作的城市算是小厂),里面有且仅有一台变频器,用在纸的底纹打印上。都有变频器的维修人员。且两个近有的两个电工都会维修。

楼主:
机内是直流电抗器,说的是它的端子接触点较小。所以我提议浸锡。因为你压的再紧,线与鼻子周围有较大的缝可以看到!所以及易因氧化而接触不良。维修中发现:R S T   U V W也同样有松的现象!所以我认为;端子烧成这样,一线鼻子处理不当,二是年久欠维护,三是端子和线鼻子的材质问题。
我上好电抗器后把所有有端子都紧了一遍,包括主回路各个器件,发现都是可以紧的。都有松的现象。
最后,我把所有的与端子连接的铝电极片全换新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虚接造成的,因为短路会保护动作,虚接是最危害变频器的。

网友F:
是否有维护保养,看管理和习惯;当元器件质量提高之后,接触不良的故障就凸显出来。

网友G:
任何地方虚接都不允许的,都需要定期禁锢所有螺丝的。

网友H:
估计螺丝最初就没有拧紧

网友I:
看着象东元,士林的主端子排

网友J:
我也认为是螺丝松了或者根本没拧紧造成的

楼主:
这个不是一开始就没拧紧,都是套管搬子上的。是后松的,同时,直流电抗器的线鼻子也在发热。因为设计工艺不良。当然,端子的材质质过去也发生过,后来统一换掉了。

网友K:
变频器的维护,也仅仅是安装环境的清洁,通风散热良好问题,其他的,不需要。如果连装置内部的元器件都需要维护,那是产品品质问题了。另外长期不使用的变频器需要经常通电,保护变频器内部的电容器不会出现电解液坏死的问题。也就这些了。

网友L:
没有人提到风扇的定期维护和更换。
西门子手册明确规定,风扇使用时间到期,必须更换。

网友M:
正规的单位都安排有电气人员执行定期巡检和周期维护。

楼主:
回复 网友L:
确实,有些厂家说明书上就有说明:轴流风机,电解等,都有定期更换一说,只是,没人执行,能用就用着。更不用说变频器由于震动和环境的影响,会出现松的现象。不定期紧一次就会好点,当然,变频器要是不坏,我们修什么呀

网友N:
回复 网友I:
基本上都是坏了再说,没有什么维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