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6):
以变频器欠压为例:那什么是维修工艺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解决如何维修 怎样维修变频器的,简单地说,就是维修路径或方法。欠压的维修工艺就可以这样来解释。
一.什么是欠压。
二.欠压的标志,比如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伏报欠压。
三.检测 测量步骤:1.首先检查变频器进线电压。2.检查变频器主回路,比如整流损坏 接触器或继电器未吸合 整流触发板损坏 24V反馈回路异常。。。3.电压采样电阻变大或开路。4.运放输入 输出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及周围元器件是否异常其电源是否正确,CPU电压监视管脚电压是否正确。4.开关电源及相关之路电压是否异常 是否短路。5.负载是否重,是否有非线性负载投入或撤出,电机是否短路或接地。6.干扰。
维修时套用,这就叫维修工艺,维修时就会有章可循,目标清晰,事半功倍。

网友A:
大师你好厉害,天天发贴,比咸老师还勤。

网友B:
你忘说检查螺丝有没有锁紧

楼主:
回二楼,也是,加上。

网友C:
这都是楼主自己维修经验呀。

网友D:
楼主日积月累进行总结、并形诸于文字,方法不错!
可能性的罗列,对照检查。

楼主:
我希望,论坛上的帖子不要有结贴,既然是论坛,就应该各出己见,一个问题可能有好几种解决办法,一种故障可能多种原因引起,就应该开门办论坛,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气氛活跃,讨论激烈,没有门户,没有偏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高度概括 高度提炼后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