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的问题

楼主(2018-11-16):
为什么切割铜排的时候不会有火花,而铁的话会有火花。

网友A:
铜散热快。

网友B:
所以防爆工具用铜质的!

网友C:
这是材质特性决定的,所以在机械厂,有老师傅根据火花来判断材料的。不过这些已经渐渐少人懂了,现在的多是材料实验室分析成分去了。

网友D:
铜和铝都没有火花,不知道切金和银有没有

网友E:
硬度和导热特性,材料学是基础科学,很多工业设备就是受限于材料技术而没得突破,比如没能研发出来的,能用来做超导的常温材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铜和铝都没有火花,不知道切金和银有没有
金银软而且价值高,切金银没有用角磨机的,都是用断线钳,银饰品有时候用手锯,也要在下面用盘子接粉末。

网友G:
我想到的有两个方面:
1  铜的硬度<铁(或者说切割片)
2  铜里面含有的碳元素远小于金属铁

网友H:
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也没留意到这个现象;只知道为了避免产生火花,有的场所需用铜件。

网友I:
回复 网友D:
切割铝排是有火花。

网友J:
都没说重点,铁含碳元素,肯定会出火花,而铜铝不含碳,就不会起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都没说重点,铁含碳元素,肯定会出火花,而铜铝不含碳,就不会起火花。
铁水是红通通的,铝水也是红通通的,怎么解释呢?  原铝也含碳元素吗?

网友K:
铁的硬度和密度跟铜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L:
是材料密度的原因吧,铜铝会粘粘砂轮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