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6):
提示需要在CDROOM下安装。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论坛有三菱的专业人士在,你应该把你的电脑版本信息和PLC信息说下。

网友B:
WINRAR解压软件打开或者装个虚拟光驱

楼主:
电脑xp系统。软件是三菱比较新版本的编程软件。

楼主:
我试下虚拟光驱吧

网友C:
描述太卷单,装的具体什么软件,怎么安装应该描述下。

楼主:
GX developer 8.86   安装完成,打开后岀现这样的提示是何意?

网友D:
8.103还凑合用,尽量用works2

网友E:
用GXWORK2,我安装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