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7):
最近架设了一条10公里的10kv线路,负载是一个乡的供热站,采用电加热锅炉,共有12组加热装置。线路中间装了三组真空断路器,线路采用240的铝绝缘导线。
供电后,发生中间一组真空断路器跳闸问题,据用户自述,都是在加热装置投入到第7或8组时停电。
经检查,三组断路器跳线设置都是一样的,没有外部接线,只是中间一组断路器的一个设备线夹没有上紧,但是外观没有异常,其他没有发现问题。上紧线夹,检查没有其他异常,恢复供电后,故障依旧,不得已,将中间断路器短接,恢复了供电,使用正常。
现在请问,断路器跳闸和线夹没有压紧有关系吗?恢复后仍然跳闸,断路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怀疑这台真空断路器在没过流的情况下过流跳闸了。
可以对这台真空断路器在线下进行分合闸操作,并进行高压试验,确定质量问题。

网友B:
楼主,,我们公司外部的隔离开关老是不定时跳闸,有时候配电房的真空断路器也是跳闸。搞得头大一时找不到原因。后来检测变压器,真空断路器的控制系统都没有找到原因,后来发现只要车间1150轧机一开启就会跳闸,一共两台轧机。后来检测到谐波太大又把卷取电机的补偿系统更换了才搞定。可以参考一下,情况不同。

网友C:
单独仅投入(如果允许)中间一组真空断路器,也是如此吗?
不了解这种断路器,也是有过流、短路保护吧,投运前是否进行了试验;如果不是保护动作,振动等有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们公司外部的隔离开关老是不定时跳闸,有时候配电房的真空断路器也是跳闸。搞得头大一时找不到原因。后来检测变压器,真空断路器的控制系统都没有找到原因,后来发现只要车间1150轧机一开启就会跳闸,一共两台轧机。后来检测到谐波太大又把卷取电机的补偿系统更换了才搞定。可以参考一下,情况不同。
谢谢,现在怀疑开关质量有问题,重新发了三组开关,拟全部更换。由于现在正在供暖,将等合适时机更换。完成后回复各位。

网友D:
还没用过这些10kv真空断路器,和低压断路器一样的吗?

网友E:
楼上的几位:隔离开关能够自己跳闸????
这个是什么新型产品???
隔离开关可以带负载跳闸?????

网友F:
开关做试验就可以判断了!
设备检查一下应该就有结果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有什么不能跳,初期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几乎要跳一到两次,供电公司都不愿意送电了。当时没有找到原因。这个就是发生在近期的事情。

楼主:
真空开关属于自动负荷开关,可以带负荷分合闸,隔离开关属于手动刀开关,不能带负荷分合开关。各位讨论时请看清开关,以免不必要的争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不能跳,初期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几乎要跳一到两次,供电公司都不愿意送电了。当时没有找到原因。这个就是发生在近期的事情。
隔离开关确实不能跳,一般是和楼主用的那种真空断路器组合使用,隔离开关做断口。
好多地方叫法不同,比如在济南,跌落开关叫“自坠”,平时大家都这么说没问题,但是写出来就尽量用规范名称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空开关属于自动负荷开关,可以带负荷分合闸,隔离开关属于手动刀开关,不能带负荷分合开关。各位讨论时请看清开关,以免不必要的争论。
讲的很到位啊!五防有明确说明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几位:隔离开关能够自己跳闸????
这个是什么新型产品???
隔离开关可以带负载跳闸?????
这个是负荷开关的。

网友J:
停电的时候拆下来做下升流试验,能正常断开,则就是真空开关的保护定值调小了,调整定值接线即可,如果不正常分断,就是开关本身内部质量问题,直接联系厂家更换吧!必须高压线路停电做好安全措施后再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