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7):
说明书没有这个报警 想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10分悬赏,已用4分

网友A:
应该是输入信号什么的吧

网友A:
如果手册上查不到就只有问厂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CPU 问题

网友A:
你将伺服恢复默认,然后再看有没有这个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