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发病

楼主(2018-11-17):
配置:改造项目,185KW电泵,施耐德ATS48软启动器250A额定值内三角形接法,运行7年,图纸见附件。

现象:昨天上午运行正常,按照时间3小时后手动停机。过约30分钟后,再次开机,按下按钮不到1s直接跳上级空开。

排查:1)控制线路排查正常,软启动器电源正常。
     1)切换小电机模式,接小电机,启动运行正常。
     2)调相反接,启动正常,但由于不是双向电泵,为防止机械密封损坏,反向运转约10+秒后停机,正常情况下反转
        运行的电流约为正转的至少1/2是有的。
     3)换接另外一台软启动柜启动,电泵顺利启动,运行正常。但也只是试启动了两次。
     4)再接回原配控制柜,限流倍数由350%调整为300%,启动时间10s调整为15s,不到1秒继续跳上级空开。
     5)更换好的软启动器,连续两次同样跳闸,过了1个小时又可以启动,这个时候就再想原配的启动器也不一定是坏的,于是再换回原配软启动器,又好了。
     6)第二天,又有问题,说这台水泵振动比其他的厉害,停机不敢开,到现场又启动不了了。
     7)将水泵到控制柜的两根线对调,也就是内三角形接法的线头和线尾对跳,就是图中的D1~3和D4~6两根线,又能启动,运行了不到一天时间,管理单位担心振动偏大有影响,又不敢开了。

分析:需进行检查,无明确答案,各位坛友有什么看法,有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小电流时正常;接正常负荷时,跳上级空开,有可能是出现了大电流(不排除软起动器原因)。
换接另外一台软启动柜启动时,上级空开是否仍为曾跳闸的空开;起动电流能否观察到。

网友B:
可能启动电流过大了,限流倍数再调大试试。

楼主:
等出差回来给大家再细化,奇葩的很,至今是个迷。

楼主:
顶楼已经更新,反正过程就是好,坏,好,坏没一点规律,软启动器和和控制柜调换法都已经尝试过,虽然先前偶尔对调后能启动但确实只是偶然,原理上没法讲通。

目前等后期将泵吊起在检查,但由于是河道,前后闸门也有问题无法关死,自动耦合安装的底座情况不明也没法检查。

网友C:
我觉得泵出问题的几率比较高,建议把软启动换到其他泵上多试几天

网友D:
软启动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E:
期待楼主早日解决,来分享

楼主:
因为水泵还一直不具备条件吊起检查,所以本帖我也不好来做下一步描述,标题等原因出来后也许会改。

网友F:
静等楼主最新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