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西门子PLC这样做加1指令对吗?

楼主(2018-11-17):
各位师傅,西门子PLC这样做加1指令对吗?

网友A:
或许你需要加一个上升沿

网友B:
先不管你复位VW100的信号如何,只要Q0.0接通后的每个扫描周期VW100自加1。

网友C:
这样加不受控 一个扫描周期加一次 加上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一下,我就觉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