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7):
各位兄弟大家好,我做的一个切换开关图标,该图标也有两个状态,但是模拟运行还是像复归型开关一样,触摸屏选型是mt6071ie,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A:
开关属性没设好,是选复位型的还是切换型的。。?

楼主:
选的是切换型的

网友B:
切换开关,你确定下是不是这么做的,还有那个读取写入地址看看有没有问题,读取和写入不一样的话模拟是没有变化的

网友C:
这么奇怪?你把源文件传上来看看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支助,我选择了位状态设置开关,唉??

网友D(2019-04-21):
三楼的大哥能把你的编程软件发给我一下吗?从官网下载的都没有位状态切换开关

网友D:
287455797@qq.com我QQ邮箱,跪谢了!各位大哥大姐

网友E:
位状态设置和位状态开关 一个前者写入 后者写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