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7):
请问各位大侠,什么电机能够瞬间停止,没有惯性或者惯性很小,电机输出转速在每分钟20~30转左右?

楼主:
一个挂袋子的摇臂,在大约100度的角度正传停止反转,不知道选那种电机好,普通电机容易发热,停下后还有惯性,频繁通断电也容易坏,烦请各位大侠推荐一款?

楼主:
是不是要用同步电机?

网友A:
电机没有转动惯量是不可能的;
伺服有对应的小惯量电机;

网友B:
带刹车的电机没有惯性

楼主:
谢谢你,一直纠结是用永磁低速同步电机,还是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C:
你得告知需多少功率,才能确定用何种电机更合适。

网友D:
这个转速楼主可以考虑永磁同步电机,这个广泛应用在纠偏机的驱动上

网友E:
可以像电梯主机一样,用永磁同步电机配抱闸系统

网友F:
这么低的转速,而且是定位控制,采用直流力矩电机即可,用角度传感器反馈。当然,如果用伺服也行。就是价格会比前者高。关键看需求。要求很高,用伺服,要求不高,直流力矩电机足矣。

网友G:
还是伺服比较好些!
当然电机配刹车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