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7):
好像才看到很多变频器都是三相输出,不知哪个品牌的有单相AC220V输入输出的?只是为了控制一个几百瓦的小水泵

网友A:
可能没有

网友B:
单相电机变频控制本身就是个难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才看到很多变频器都是三相输出,不知哪个品牌的有单相AC220V输入输出的?只是为了控制一个几百瓦的小水泵
单相小水泵用到变频器控制?

网友D:
目前还真没发现有这样的变频器。单相电动机因为大部分有电容的存在,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为高频脉冲调幅电流)可能被旁路而使电动机启动失效。

网友E:
应该有的,在淘宝上看到过

网友F:
淘宝上有

网友G:
以前在原来的公司看到过。

网友H:
单相电机变频启动力矩不好控制啊!换个三相电机配变频岂不是更简单些

网友I:
有三相200伏输入的,没看到过单相输入的。

网友J:
台达以前有生产过,不过功率只有几十w;

网友K:
用个调速器就可以了。

网友L:
几百瓦的水泵就不用变频调速吧,恒压供水的案例多了

网友M:
台达VFD-M变频器

网友N:
国产的有一种变频电源,忘记是哪个品牌的了,原来改车花机(单相电动机)和厂家交流过过,后来市场出现三相变频电机的车花机,这个事就没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台达VFD-M变频器
220V的VFD-M系列也仅仅是可以单相220V供电,输出还是三相的,需要带三相电机;

网友O:
没有,这是专用设计才行

网友P:
这种需求,只能是定制生产了。单相电机的调速,真不如三相电机,都可以把水泵的单相电机换掉,单相改三相,功率不变。水泵的调速控制也好用通用变频器解决了。

网友Q:
变频器没用过,调速器就用过,只用过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的。

网友R:
有单相控三相的。

网友S:
淘宝搜 单进单出变频器 。

网友T:
这个我以前在珠三角开发过,用于控制振动盘(当时测试带电机完全正常启动,测试运行了一个小时后没有继续测试了,毕竟那个用于测试振动盘而且当时造价都到了600)!!
不过这个在日本我的确看到有单相变频器

网友U:
单相电机有调速器,只是速度控制比较粗。

楼主:
其实现在是按三相方案来设计,我只是奇怪好像没碰到过单进单出的,还以为只要是变频,厂家就能有相应产品。

网友V:
回复 楼主:
把两相电机电容去掉,直接接220v三相输出,几年前曾经在家具厂改两相包边机电机,使用良好。

网友W:
24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X:
单相输入的见的多 单相输出没见过

网友Y:
无极调速器,以前吊扇用的。

网友Z:
可以定制生产

网友AA:
淘宝搜索到一个:

网友AB:
真是没有见到单项输入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AC:
曾经在一台冷风机上看到过单相输入变频器,输出为三相220.

网友AD:
有专门用于单相电机变频调速的专用变频器,但使用的较少。

网友AE:
有的,只是国内比较少用,松下有一款。

网友AF:
变频器目前都是单相220v进 三相220v 出的多, 如果是单相电机要使用变频器,最好是把电容拆掉,结合变频器接线 可以使用,不过听说容易坏

网友AG(2021-01-06):
单相220V入,单相220V出的变频器市场上有卖。不用改接法,不用去电容。直接接,直接用。买的话可以度 SZkarda 点中文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