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矩控制器维修

楼主(2018-11-17):
一台先捷力矩控制器(电路与咸老师讲解的大同小异)无输出,查运放D的U3坏了,换了后,只用一相接220V(工作电源是220V经升压的380),电位器最小点,电压0伏(接的220伏),稍微调节一段,U2D第七脚电压缓慢下降,过了一段时间,电压从零伏一下就升到220V,继续调大电压没变化,回调到最小点,要过一段时间电压才很缓慢的一点一点下降,直到零伏。请教大侠,给点指导。
(原理图如下:)

楼主:
没人帮忙啊,进来的人也指点指点为呀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多少安的,现在力矩电机调速器不贵,修起来不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30A的,晶闸管都是好的,其它的要换也不贵,所以想修复它。

网友A:
回复 楼主:
力矩电机的控制器的电子线路还是比较标准的,网上有,如果有比较好的电子线路基础和充裕的时间可以玩一下,一般是先换新的,旧的慢慢玩,还有一种调节电位器是470K的双联的,那种比较简陋,控制性能不好,结构就和家里用的调光器差不多

网友A:
刚看到图,测试的时候建议还是三相电源全部接,还要接负载,由于没有负载,看到的电压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