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式焊接机

楼主(2018-11-17):
转盘式焊接机,调试中,日企的要求标准,焊接FPC,有预热功能可选。
压缩件为视频压缩.

网友A:
显示器上显示的是工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软线路板放大的图像。使用图像来顶我定位

网友B:
我是好奇FPC,原来是指柔性电路板(软板);使用图像来自我定位,看来要点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导轨平台的精度是±1um,视觉系统精度±2.5um,产品得到精度是±8um。主要是机器振动,产品FPC是软的,温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