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PLC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8-11-17):
plc主机是三菱FX3U的,编码器是AB相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我现在把编码器安装在一个电机轴上,电机轴由变频器驱动旋转,我读取到高速计数上编码器的数值,怎么能计算出电机轴的变频器的频率。
也就是说,我由位置值,怎么计算速度值,这个采样时间怎么来,需要用哪个专用指令?而且采样时间需要考虑中断的问题吗?我如果用定时器来做采样时间肯定不合适吧,希望各位工程师指点一二,希望各个版主多多帮忙。

网友A:
根本算不出来,可能还要考滤加减速的过程

网友B:
FX有个SPD指令可以用。

网友C:
呵呵;就算没有SPD指令,你单位时间内读到的数据差不就计算出转速了;
只不过用SPD可以直接读取;

网友D:
没这么干的,你在机械端再装一个开关来计圈数,这样一分钟内这个开关ON的次数就能计算出转速

网友E:
SPD不需要你考虑数据刷新,自己用计数器要考虑数据刷新,建议不熟悉的话直接用SP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就算没有SPD指令,你单位时间内读到的数据差不就计算出转速了;
只不过用SPD可以直接读取;

您好,我这个设备共需要6组编码器,由于我主机上只有2组,我有扩展了2个FX3U-2HC高速计数模块,这样的话,这个模块只有读取到数据的寄存器可用,我应该怎么做?
另外SPD这个指令S1中只针对X输入端,而我用的AB相编码器,有反转的情况,我在SPD指令中应该用X0还是X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D不需要你考虑数据刷新,自己用计数器要考虑数据刷新,建议不熟悉的话直接用SPD
我用的是FX3U-2HC高速计数模块,这样还能用SDP指令来计算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这么干的,你在机械端再装一个开关来计圈数,这样一分钟内这个开关ON的次数就能计算出转速
这样也太不精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算不出来,可能还要考滤加减速的过程
不用考虑加减速问题,就算平稳运行中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就算没有SPD指令,你单位时间内读到的数据差不就计算出转速了;
只不过用SPD可以直接读取;
您好,三菱FX3U-2HC这个模块用过吗?该怎么用?指导一下吧,多谢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