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8-11-18):
单相三菱变频器FR-720S-0.75K-CHT控制单相电机时,变频器的输出线端U.V.W怎么接到电机的输入线端Z.X.Y上的?一一对应吗?

网友A:
呵呵;D720S单相变频器,指的输入电源是单相AC220V,输出依然是三相的,不能带单相电机,所以也不必讨论如何对应接线;

网友B:
一般来说,变频器是不能带单相电机的

网友C:
好像不可以带单项电机吧,你可以买个三相380v的电机星接改为角接。

网友D:
三菱的手册虽然有点厚,里面还是讲的比较详细的,看看应用那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