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浙大中控参数设置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8-11-18):
浙大中控参数设置中的这个上限下限是根据什么来填写的,里面的数字代表什么

网友A(2019-01-06):
这个是动态特性,你的泵故障应该是开关量,不是模拟量,数学是关联位号的PV值

网友B(2019-03-24):
上面表示是0,下面表示为1

网友C(2020-07-23):
1代表故障,0无故障 不区分模拟量和数字量 这几个小数随便设只要一个包括0 一个包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