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8):
请问三菱fx系列plc中,M是字元件还是位元件

网友A:
m1,k2m10理解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三菱fx系列plc中,M是字元件还是位元件
M0、M1、M2......M9、M10、M11等是位元件
K2M0包括M0~M7共计8个位,组成一个字节
K4M0包括M0~M15共计16个位,组成一个单字
K8M0包括M0~M31共计32个位,组成一个双字

网友C:
M是一位二进制;

网友D:
M是辅助继电器,继电器是位元件。
多个位又可以组成字。

网友E:
如4楼的解释;
编号连续的M组成字时(如2楼),亦可以理解到每一个M为一位,每一位有0或1两种状态。

网友F:
M是位,D是字

M也可以以字的方式寻址,但最好不要混乱使用

网友G:
单M就是位,加不同的前缀可以表示字节,还可以是字或双字

网友H:
一看就是从西门子过渡过来的
三菱的M是位

网友I:
但就M来说就是位元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一看就是从西门子过渡过来的
三菱的M是位

西门子里面的M也是位(bit),三菱比西门子更加灵活:可以直接用4bit做一个数字运算,而西门子根本做不到一位数字只能通过“与”指令勉强做到一位数字

网友K:
看起来现在编程水平有长进了,开始大言不惭了。

那么请教一下在IEC框架下三菱如何解决用4位进行数字运算?

网友L:
是位元件, 但可以组合成字元件。。

楼主:
听君一席肝肺语,胜我十年莹雪功。

网友M(2020-08-21):
回复 网友K:
哈哈,看来你们都是厉害人物!我还未发现这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