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8):
主板去除,直接上直流高压,但Ic7脚电压在10v一15V不稳,查了初次级元件未发现异常,(原机电源IC7脚几乎无电压,更换后才有,)难道变压器有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柝分柝

网友A:
是不是还有短路的问题。

网友B:
应该还是电源有故障,电源一直打嗝,起不来,查一查2脚还是三脚电流检测电阻是不是变大,应该是几个电阻并的,并联之后的一般都在零点几欧姆,

网友C:
  把5V之外的几路负载一一断开检查,看负载是否有短路,再查查尖峰吸收回路的元件是否有损坏。

网友D:
单独供电看驱动输出

网友E:
应该是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未见有短路故障,换一24v开关电源块接上电后TL052冒烟,又加一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