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LG的PLC不运行工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11-18):
哪位大师有plc接线图,不运行工作是什么问题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df8c48ca0c22590102029d93.html?from=search
百度文库有

网友B:
这是LG的PLC,官网有对应资料的。

网友C:
LG的PLC,不工作是通病!检查板上的0603电阻,经常坏!

网友D:
电源灯亮不亮?维修或者更换个。有程序就可以了。简单的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G的PLC,不工作是通病!检查板上的0603电阻,经常坏!
大神看来用过很多了,果然棒子的东西比日本差太多太多!!

网友F:
通电只有PWR灯亮?

网友G:
LG的我遇到过模块坏(原因不详)
电池没电导致程序丢了!
价格不便宜质量一般!

网友F:
k7M-DR14UE是没有电池的;你用电池的是老款的K80S系列;

网友H:
图上这个电源灯都没亮,怎么运行?

网友I:
我也遇到过一款LGK7M-DR40UE出现这个情况,由于没有编程电缆直接换掉!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没有电池,但是有超级电容,不工作和电池电路无关,和存储器周围的上拉电阻有关,重点检查103,472上拉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过一款LGK7M-DR40UE出现这个情况,由于没有编程电缆直接换掉!
40没有UE的,40U

网友J:
百度文库里看到了接线图。

网友K:
为什么要用这么冷门的PLC。

网友F:
呵呵;LG算不上冷门;

网友L:
把除电源供电线以外的接线全部拆除,单独通电220V,没有灯亮就是内部问题,胆肥断电拆机检修,胆小送修或者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