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9):
机器用了1年,前两天突然停止,机器断电后运行两分钟有停止1分钟突然又运行。之前也有出现过一次,机器出现停止从机按键都是按不了。控制模式:1个主机+10个从机PLC(485通讯),PLC是松下PLC(所以PLC都是松下),检查过所以PLC都是好的。请各位大哥求救,小弟实在找不出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请工程师帮我分析,什么原因。不然就没有饭碗了

网友B:
这个,搞不好就是被编程者下蛊了

网友C:
松下的没用过,我们一直用三菱的,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原因是数据运算出错导致寄存器数据溢出,在PLC编程软件里面可以看到出错的程序段。。。不知你这个是不是这样

网友D:
监控程序,这个应该不难找

网友A:
监控程序一切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机器用了1年,前两天突然停止,机器断电后运行两分钟有停止1分钟突然又运行。之前也有出现过一次,机器出现停止从机按键都是按不了。控制模式:1个主机+10个从机PLC(485通讯),PLC是松下PLC(所以PLC都是松下),检查过所以PLC都是好的。请各位大哥求救,小弟实在找不出问题,万分感谢
机器停止时开关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F:
也没有用过松下的;停止后又能够运行,似乎不像是运算出错(如果溢出不能恢复的话),6楼说的原因可以考虑。
还是觉得可以监控异常时程序的运行情况,看能不能发现问题。

网友G:
错别字一堆,做事不严谨
设备停机是设备停机了,还是PLC停机了,plc停机了,那可以在线监控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停机:程序OR硬件
还有就是,是不是通讯有问题?

网友H:
从描述上看,应该不是plc的问题,而是设备上给plc的信号出现时有时无,另外感觉程序上也有问题,无论如何停机都应该复位才能再次运行。

网友I:
看样子不像程序问题,怀疑你的从机可能有一台机的通讯端口故障导致通讯失败,用排除 法试一下

网友J(2019-05-01):
电源模块更换

网友J:
电源模块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J:
CPU旁边的电源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