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H2000报警

楼主(2018-11-19):
一镗铣床,主轴改造为台达CH2000变频器带动37kw变频电机,VFD外接制动单元,停车方式为减速煞车停止,第一减速时间为8秒,如减少第一减速时间,停车会出现ovd报警。使用近两年,VFD出现orp报警,由于主轴旋转与走刀无联锁,造成刀盘刀片损坏,将VFD故障输出端子RA  RC接入走刀PLC输入点,当主轴故障报警时,主轴减速停车,走刀不能立即停车。请教  1  orp报警原因    检查未见缺相,电机接线良好,三相电流平衡,此报警出现不太多,报警前电机有类似闷车的响声;  2 如何实现主轴报警,走刀立即停车的联锁。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2019-10-14):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我给台达打电话回复就是检查是否缺相,但是实际不缺相,我仔细看了下手册,你将变频器的参数06-50由初始值0.2改成1,把06-52由初始值60改成80,再将00-04改成27,查看操作面板第3项检测母线电压DCBUS涟波值,我分析你变频器出现ORP报警有可能是铣床吃刀量给大了导致负载突然增高,超过了限定值,变频器停车报警。但是这样做应该对变频器寿命产生影响,这点我也和客服沟通过,客服明确表示负载和这个电压值无关,但是也并没有回复我这个直流电压和什么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