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9):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我的PLC是1214DC/DC/DC,用博途V15编程,请问一下这个FB284功能块中的 configEPos引脚 我该怎么赋值给它啊,按照西门子技术文档中说的要把开关输入状态赋值给ConfigEPos.%X6这个位请问怎么赋值呢?有什么实例能给我看看吗?我不懂怎么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我的PLC是1214DC/DC/DC,用博途V15编程,请问一下这个FB284功能块中的 configEPos引脚 我该怎么赋值给它啊,按照西门子技术文档中说的要把开关输入状态赋值给ConfigEPos.%X6这个位请问怎么赋值呢?有什么实例能给我看看吗?我不懂怎么赋值

博图允许对于DWord或者Word类型进行位访问。例如访问变量的位6,可以写作变量名.%X6

您可以通过类似于下图中的方式来访问:
读取Dword变量的位状态:

写入Dword变量的位状态: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MOVE指令一次性的读写DWord的所有位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哥,发了这么多地方的论坛终于能详细看明白了,之前我也试过将原点开关信号接通给线圈,线圈写的是configEPos。%6,可是出现红色波浪线,说未定义,是不是前面要像你这样加一个#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发了这么多地方的论坛终于能详细看明白了,之前我也试过将原点开关信号接通给线圈,线圈写的是configEPos。%6,可是出现红色波浪线,说未定义,是不是前面要像你这样加一个#号呢?

请不要遗忘X,完整的是ConfigEPos.%X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发了这么多地方的论坛终于能详细看明白了,之前我也试过将原点开关信号接通给线圈,线圈写的是configEPos。%6,可是出现红色波浪线,说未定义,是不是前面要像你这样加一个#号呢?

请不要遗忘X,完整的是ConfigEPos.%X6

哥,怎么我输入还是出现红色波浪线的?

网友A:
Sir:

   因为我的PC上没有安装StartDrive,因此我无法使用FB284功能。

   为了向您说明ConfigEPos这个数据类型为DWord的变量的赋值,我不得不建立了一个同样数据类型的ConfigEPos变量,这个数据类型建立在TEMP下,因此您会看到变量名前带有#。
   如果您已经安装了StartDrive,那么您的系统库中会有FB284,同时也建立了变量ConfigEPos,因此在输入变量名时,您无需再前面添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r:

   因为我的PC上没有安装StartDrive,因此我无法使用FB284功能。

   为了向您说明ConfigEPos这个数据类型为DWord的变量的赋值,我不得不建立了一个同样数据类型的ConfigEPos变量,这个数据类型建立在TEMP下,因此您会看到变量名前带有#。
   如果您已经安装了StartDrive,那么您的系统库中会有FB284,同时也建立了变量ConfigEPos,因此在输入变量名时,您无需再前面添加#。

煞费苦心,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r:

   因为我的PC上没有安装StartDrive,因此我无法使用FB284功能。

   为了向您说明ConfigEPos这个数据类型为DWord的变量的赋值,我不得不建立了一个同样数据类型的ConfigEPos变量,这个数据类型建立在TEMP下,因此您会看到变量名前带有#。
   如果您已经安装了StartDrive,那么您的系统库中会有FB284,同时也建立了变量ConfigEPos,因此在输入变量名时,您无需再前面添加#。

哥,我用博途V15软件做的,可就是这管脚这一步卡死我了,现在我脑袋都大了,就是弄不了这个它无论如何都是红色的波浪线说操作数ConfigEPos.%X6未定义,真不知道怎么搞了,就一个主动回零卡了我一个多星期,发了好多论坛帖子了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r:

   因为我的PC上没有安装StartDrive,因此我无法使用FB284功能。

   为了向您说明ConfigEPos这个数据类型为DWord的变量的赋值,我不得不建立了一个同样数据类型的ConfigEPos变量,这个数据类型建立在TEMP下,因此您会看到变量名前带有#。
   如果您已经安装了StartDrive,那么您的系统库中会有FB284,同时也建立了变量ConfigEPos,因此在输入变量名时,您无需再前面添加#。

师傅,你说我这样做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做?

网友A:
请不要定义ConfigEPos.%X6这样的变量名,将引起误解。

在博图中,%X6代表一个Word变量或者一个Dword变量的位6。

您可以定义一个变量名为ConfigEPos,数据类型为DWORD,地址随意的变量。

然后为您的FB284功能块的ConfigEPos引脚连接变量。

之后,您可以有2种方式为其赋值。
方式1:采用普通的触点方式为特定的位进行赋值。
方式2:使用MOVE指令进行DWORD变量的整体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定义ConfigEPos.%X6这样的变量名,将引起误解。

在博图中,%X6代表一个Word变量或者一个Dword变量的位6。

您可以定义一个变量名为ConfigEPos,数据类型为DWORD,地址随意的变量。

然后为您的FB284功能块的ConfigEPos引脚连接变量。

之后,您可以有2种方式为其赋值。
方式1:采用普通的触点方式为特定的位进行赋值。
方式2:使用MOVE指令进行DWORD变量的整体赋值。

好的师傅,我还有一点点问题再请教一下,就是原点开关置1后,我同样是把1这个开关量MOV到MD50是吗?还是要写一个16进制数或者32进制的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定义ConfigEPos.%X6这样的变量名,将引起误解。

在博图中,%X6代表一个Word变量或者一个Dword变量的位6。

您可以定义一个变量名为ConfigEPos,数据类型为DWORD,地址随意的变量。

然后为您的FB284功能块的ConfigEPos引脚连接变量。

之后,您可以有2种方式为其赋值。
方式1:采用普通的触点方式为特定的位进行赋值。
方式2:使用MOVE指令进行DWORD变量的整体赋值。

好的师傅,我还有一点点问题再请教一下,就是原点开关置1后,我同样是把1这个开关量MOV到MD50是吗?还是要写一个16进制数或者32进制的数?

对于不熟练的程序员,你可以使用2进制方式赋值,例如2#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10_0000,也可以转换为10进制或者16进制赋值。

当然,在SCL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例如:ConfigEPos.%X6:=TRUE;方式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