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抛丸机15KW 用固态调速器进行调试,大家有何看法?

楼主(2018-11-19):
厂里有一台抛丸机(15kw),目前不能调速导致钢丸抛出的力度过大产品被打坏,本来想用变频器调速但是太贵,是否能用固态调速器进行调速呢? 我第一次用这个 不知有么有大侠这样用过 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里有一台抛丸机(15kw),目前不能调速导致钢丸抛出的力度过大产品被打坏,本来想用变频器调速但是太贵,是否能用固态调速器进行调速呢? 我第一次用这个 不知有么有大侠这样用过 会不会出现问题
你这个什么东西?照片根本看不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里有一台抛丸机(15kw),目前不能调速导致钢丸抛出的力度过大产品被打坏,本来想用变频器调速但是太贵,是否能用固态调速器进行调速呢? 我第一次用这个 不知有么有大侠这样用过 会不会出现问题
你这个什么东西?照片根本看不清!
固态调压器一般用在加热设备里……

网友B:
建议还是用变频器。之前也是遇到抛丸机就是用的变频器。被替换之前是用的一个调速器。15KW的变频器,这个对于一个企业也不是那么能难接受吧

网友C:
质量好点15KW的固态调压器,价格也需要2000往上了(固态调压器控制电机,容量至少需要容量2.5倍)!!
而15KW变频器也就是2000左右搞定了,而且变频器是专业控制电机的,自己考虑吧

网友D:
若调速还是以变频器为宜;不知可否这样说,如果固态调速器能够适宜一般调速用,变频器就不会如此普遍了。

网友E:
交流电机?用固态继电器调速?真的不合适。变频器贵吗?15kW的电机调速,可以买便宜点的,但一定要变频调速。比较靠谱。

网友F:
楼主竟然想到用调功器去调交流电机的速度啊,但这个不现实,15千瓦的调功器价格和国产的非名牌变频器差不多的,还是用变频吧,还有先看看机械部分是否可以改进

网友G:
变频器是最好选择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厂里有一台抛丸机(15kw),目前不能调速导致钢丸抛出的力度过大产品被打坏,本来想用变频器调速但是太贵,是否能用固态调速器进行调速呢? 我第一次用这个 不知有么有大侠这样用过 会不会出现问题
呵呵,你以为15KW的固态继电器是你图片中的样子,我来告诉你真实的模样吧(借用论坛网友的图片),附带原贴网址: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0845&page=1

网友H:
变频调速是最成熟最主流的调速方案,并且性价比最高,尤其是大功率马达。想用其余方案替代,就要冒着做小白鼠的风险(不成熟)。

网友I:
本人去年给日本人设计过一套棒材抛丸机,富士变频器。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以及要求制作,产品做出来非常完美,真的是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所以无论什么我还是建议用变频器。

网友J:
楼主你那个控制加热能用

网友K:
变频器也便宜 ,买个二手都可以啊

网友L:
调压调速器电压降低后电机力矩也降低了吧,确实要是调压调速在电动机上好用变频器也不会那么多了。。。

网友M:
调速器的实质是可控硅调压,而且不是正弦波,谐波很大。调压调速只适合小功率风机类负载,即电压与转速成正比,转速与转矩成正比。如果转速降低但转矩不降或略降的负载,就不能采用调压调速。即使楼主的负载可以调压调速,但用可控硅调压在低速状态,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N:
我们的是22千瓦的抛丸机,频率在37hz,楼主也使用变频器吧,方便。维修的不用去考虑价格。

网友O:
最好能用变频器,变频器是专门应对电机调速的,低速可以保证足够的转矩

网友P:
使用变频器吧,调功器我试过根本不行的(并且我用的还是移相触发的)别白白花钱。

网友Q:
想你那种用的变频器也就7000左右。技术都是成熟的。你在自己搞,搞不好放炮。岂不是很尴尬。

网友R:
电机调转速吗?没见过用这种东西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