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9):
车间里一双梁行车,主钩上升正常,下降时主钩接触器断开。试了多次,时好时坏。后来松开刹车,好了。但是刹车松了不安全,最后发现是主钩过流继电器坏了,更换后正常。

网友A:
我不了解上升和下降时哪个电流更大,刹车是不是与下降电流有关系;过流继电器坏了,是误动作还是其他。
刹车松开是不是确实与故障现象有关系。

网友B:
换了过流继电器后,刹车调紧(合适)了吗

网友C:
遇到过类似情况,是交流接触器触点坏缺相。

网友D:
怀疑过流保护辅助触点问题

网友E:
空载时过流也保护吗?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F:
大吨位行车有的会设计下降停止时反向制动,此时电流最大。

网友G:
个人认为应该是6楼说的这种情况造成的过电流继电器损坏。

网友H:
行车的过流继电器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它是短路保护呢还是过载保护?如果是前者它用接触器分断,但接触器实际不适宜切断短路电流。如果是后者电动机偶然几次过电流无关紧要,起重电机每次工作循环也就10分钟左右。所以过流继电器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为此我们都取消了,改用断路器与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