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9):
遇到台湾阳明的固态继电器爆炸(额定电流40A时间工作电流24A),准备改用施耐德固态,问施耐德技术居然不知道固态继电器的压降:我也是醉了
我要知道固态继电器主回路压降就是为了计算他的理论发热量:可技术居然不知道

网友A:
技术支持不一定厉害过论坛的网友们。这点为论坛的网友们小小滴撑下腰
(同意的请点赞)

网友B:
这个 技术 可能是类似于客服人员!

楼主:
还是欧姆龙网站资料不错:压降清清楚楚
不过欧姆龙客服今天那个接电话的小孩子也是半瓶水:压根不知道固态继电器压降!!而且还要我给区域客服电话

网友C:
又见高工做新设备,这个固态继电器做什么的?固态继电器前后级比如:输入过压跟输出短路。怎么保护的?方便的话发个图看看。

楼主:
输入过压保护用施耐德过压保护专用浪涌保护器,短路保护有断路器(必要是加快熔)

网友D:
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参数,或者少有人询问,又缺少使用经验。
从资料中能够查到,能方便选用。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我选型的时候还是看漏电流及响应时间指标,还有就是功率,压降还真没注意

网友F:
一般的压降,都是接近的吧。

网友G:
漏电流挺大的,以前没留意过

楼主:
我主要是想知道压降计算出热耗损(这个压降产生的功率耗损基本都是用于发热了,需要知道发热量确认多大散热气流)

楼主:
现在把原来使用阳明的固态继电器更换为欧姆龙同样电流规格的,工作时散热器温度下降到48°(没有更换时温度98°),看来阳明固态压降远大于欧姆龙

网友H:
我用的德力西的,带个散热底座,温度不会比常温高多少

网友I:
固态继电器,我们厂里今天装的设备也有,具体的使用方法接线还在研究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