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表故障,直流档不回零

楼主(2018-11-19):
最近几天手里常用的掐表不准了!直流档不回零,谁碰到过?咋回事?有没有官方或正规的维修渠道?

网友A:
拆开以后,除除尘,清洗清洗,再看看。

网友B:
采购是正品的话,可以找官方服务维修阿。

网友C:
看一下钳口是或脏东西或者钳口能不能夹紧

网友D:
用这么好的电流钳,挺羡慕。

网友E:
部门有块国产钳表,测直流基本就没有能回零的时候,因为是靠一个旋钮调零,不过测出来的相对值还可以,毕竟比串入法简单。福禄克也需要调零,这还真不知道。

网友F:
先检查电池

网友G:
我遇到过,拆开用分析酒精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H:
这个最好是咨询一下官方。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修好了,拆开后看到一处开焊,补焊后试机正常了。看着挺复杂的,处理起来也是挺简单,看来勤动手没坏处!瞎猫也能碰到死耗子
应该是在使用中摔的!

网友I:
拆开看看有没有S  Z的滑动电阻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修好了,拆开后看到一处开焊,补焊后试机正常了。看着挺复杂的,处理起来也是挺简单,看来勤动手没坏处!瞎猫也能碰到死耗子表情 应该是在使用中摔的!
e有没有拍个相片

网友K:
有时候如果不亲自动手很有可能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L:
这个表可以测直流4-20毫安的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表可以测直流4-20毫安的电流吗
不行,精度没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修好了,拆开后看到一处开焊,补焊后试机正常了。看着挺复杂的,处理起来也是挺简单,看来勤动手没坏处!瞎猫也能碰到死耗子表情 应该是在使用中摔的!
e有没有拍个相片
没有,没想起来,有也没想到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