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编程软件,软元件标签设置中间对齐,按确定后跑偏?

楼主(2018-11-19):
各位兄弟,软元件标签设置的是置中对齐,按确定后跑偏是怎么回事,请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A:
控 后面多了个回车

楼主:
没有多的,每一个软元件的标签都这样跑偏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能用就算了,不管它

网友C:
先拉大,然后再缩小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D:
不好使的话选择哪个原件他会出现蓝框在点击一次就会出现红框 红框出现后用键盘的上下左右调节文字位置或者用鼠标长按左键调节位置也可以

楼主:
唉,对威伦我算是服了,人家信捷,软件启动又快,触摸屏启动也快,也没那么多毛病

网友E:
可以先大体对齐,然后用坐标定位

楼主:
谢谢啦,我试一下,唉??

网友F:
N年前软件有这样问题,0状态标签字体置中对齐,1状态不是往左,就往上边偏,不美观我都习惯了,客户说我没办法软件就是这样。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这个办法只能移0状态字体,1状态往后没法看到移动

网友G:
需要把0和1状态的都选择置中对齐
或者选择好一个后,点击复制该属性至每个状态
需要把0和1状态的都选择置中对齐
或者选择好一个后,点击复制该属性至每个状态

楼主:
谢谢啦师傅们,我这也是服了,明明选择置中对齐,偏偏给我跑偏,真不如国产信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