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NK控制PCON

楼主(2018-11-19):
各位大神,请问,FX3U-16CCL-M怎么控制PCON型号的IAI?急,谢谢!

网友A:
你这要控制的IAI如果支持这网络,那会有个对应的说明书,里面有对应通讯的位、字元件。主站模块通过读写缓冲区和这些元件对应起来。

网友B:
主要是您购买的PCON型号的IAI,里面应该有关于CC—Link会员公司关于产品通信的介绍,是作为智能设备站还是远程设备站,另外就是您需要交互的信息量的多少,1个站对应4个字,最多4个站。

网友C:
远程设备站,IAI网关分简易定位模式1,还有点位定位,简易定位模式2每个模式占用的站不一样,具体看一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都是日文的,还有就是cc-limk根本设置不了远程寄存器(RWr),我的CPU是FX3UC的,软件是WORKS2的,你看截图,都是灰色的,设置不了啊。

网友A:
FX3U的通过读写缓冲区进行数据交换,你的设备要设定站号,那对应的缓冲区是固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如截图,我要想往远程设备站的远程寄存器RWw0```RWw3写入数值,只能通过from指令才能写入对吧,读取的就通过to指令对吗?

网友A:
是要用FROM/TO指令写,如果是Q的就方便,可以用软件设置刷新的起始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这中IAI的中文说明书吗?我想看看各个远程寄存器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我没有你这个第三方产品的手册,你要跟这个产品的厂家或是供应商要这个手册。

楼主:
供应商给我的 IAI手册如截图,我的CCLINK是FX3U-16CCL-M的,设置不了起始地址,所以只能用from/to指令来读取和写入,可是这个IAI它的缓存地址不知道是什么呀,?比如截图所示,我要触发它的JOG+信号,怎么用to指令去触发呢?“它的RWw(n+1),n代表多少呢?

网友C:
IAI官网有中文版的说明书的

网友A:
如果站号为1,那要控制这个点动就是向第四个写的地址RWw3的b8位写ON。
在通过主站模块手册找到第一个站对应第四个写数据的缓冲区,控制这个缓冲区对应b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