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CPU01 RUN灯不亮 ALARM/ERROR常亮 不知啥原因

楼主(2018-11-19):
C200H-CPU01 POWER灯亮,RUN灯不亮,ALARM/ERROR灯常亮,插上手编器屏幕亮,但没有显示错误代码等信息。用电脑连不上CPU01 不知啥原因?望师傅指点。

网友A:
CPU因服役远超过期限损坏;

网友B:
基本上可以扔了。有程序的话整套换了吧。或者改造

楼主:
CPU01左侧,想加个和电脑通讯的模块,电脑有9针串口,用C200H-LK201-V1还是C200H-LK202-V1?二个模块都可以用吗?望师傅们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01左侧,想加个和电脑通讯的模块,电脑有9针串口,用C200H-LK201-V1还是C200H-LK202-V1?二个模块都可以用吗?望师傅们指点。
这么老的PLC,就不要更改了:直接换新CJ2M系列吧,如果点数不是太多而且安装空间足够,用CP1H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CPU01左侧,想加个和电脑通讯的模块,电脑有9针串口,用C200H-LK201-V1还是C200H-LK202-V1?二个模块都可以用吗?望师傅们指点。
看情况是在用设备
用C200H-LK201比较简单,做个9转25的转换插头就可以联电脑了,注意线序
CPU上POWER灯亮,RUN灯不亮,ALARM/ERROR灯常亮,说明CPU没坏的可能比较大
手编器屏幕亮,但没有显示错误代码等信息,是不是没文字显示?电源模块坏了首判,底板坏了数第二
手边还有与电源有关的东西吗?比如另一个好的CPU,底板,PS2xx
还一个问题,系统有扩展吗?
只保留底板,CPU再看看有没有新情况。

楼主:
手编器屏幕亮,没有错误代码等信息显示,没有文字显示,啥也没有显示,就是屏幕亮罢了。系统有扩展的。

网友D:
既然有扩展,将CPU机架上的扩展电缆拆掉后再检查,也可能就是扩展没上电。
类似问题上图片,再多句,用了几个扩展?

网友B:
用过lk201模块

网友A:
C200H-LK202是RS422的;
与电脑通讯使用C200H-LK201-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