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9):
大家好,我有个项目,PLC模块选了1.FX2NC-CNV-IF,2.FX3UC-64MT/D,3.FX2NC-32EX,4.FX2NC-32EYT,5.FX3U-232ADP-MB 6.FX3U-16CCL-M这么多模块,硬件组合按1.2.3.4.5.6这样组合起来的;软件是gx developer,请问,我软件里特殊模块如图那样设置有错吗?

网友A:
正确的型号是FX3UC-64MT/D;

网友B:
5是通讯适配器,要放到主机的左侧使用。

楼主:
大家好,请问软件里的特殊功能块的设置有没有错?

网友B:
看不到你的图片,看不出有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看看这张图,我这样设置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看下这张图的设置对吗,还是说这些模块都不是特殊模块,不用那样设置了?

网友C:
建议你选型之前上官网:官网有在线选型,那个你可以根据要求配置模块,模块不可配置会出现异常红色告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看下这张图的设置对吗,还是说这些模块都不是特殊模块,不用那样设置了?
设置有问题,FX3U最多可以扩展8个特殊模块,对应表格中的0-7,这个表格设置的是特殊模块
你填了主机以及适配器、输入输出模块,这些不是特殊模块,不行的。

网友C:
特殊模块指的是右侧的智能模块,CC-LINK、模拟量、串口通讯、以太网等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