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9):
哪位工程师用过这个三菱的高速计数模块了,帮忙指导一下吧,现在我需要用这个模块带2个编码器来算出编码器电机轴的速度,从而推算出变频器的频率值(编码器轴电机由变频器驱动)。

网友A:
这个算是特殊模块,对缓冲区进行操作编程
用户手册中有缓冲区列表与程序例子。
可以在确定的时间内计算多少个信号就可以算出频率

另外如果要变频器的频率,可以直接和变频器通讯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是特殊模块,对缓冲区进行操作编程
用户手册中有缓冲区列表与程序例子。
可以在确定的时间内计算多少个信号就可以算出频率

另外如果要变频器的频率,可以直接和变频器通讯得到。
您好,版主,确定的时间内,这个是有专用指令还是我自己搞出来个时间。我看说明书大概就是把这个模块里采集到的数据(在寄存器中),通过TO,FROM指令来读取都PLC得指定D寄存器中,这样理解对吗?还有我读取的这个数据应该不是无限大的,再大就溢出了,所以需要有个时间来限制吧,这个时间我可以自己指定吗?我应该怎么做?请版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