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假负载问题

楼主(2018-11-19):
咸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变频器维修初学者,有以下两个问题请教您:
  一是关于用白炽灯作假负载试变频器,您书上讲用三个灯泡,可我看到有人用六个灯泡。请问用六个灯泡时的接法?用六个灯泡与用三个灯泡有什么区别?
  二是用灯泡代替制制动电阻测试制动回路,用两个灯泡耐压够吗?

网友A:
三只或六只灯泡都对,接法不同而已。星形接法,三只即可。角形接法,两只串联需用六只。

灯泡做假负载,和万用表测量电压效果差不多,现在看起来意义不大。不算真正加载。
比较好的加载测试,如采用电动机、电抗器,滑差电动机、电流发生器等。方法较多,各有优缺点。

网友A:
测验制动开关管是否动作,用两只灯泡串联当然可以。

网友B:
输出用电抗,能跑足输出电流但是输入不大,可以电阻串电抗,电阻越大输入电流越大

楼主:
   因我是从事电梯行业,故所修变频器是电梯所用。到现在为止,只要不是电源跳闸的都修好了,电源跳闸的都没修好,装上只要启动又放炮,害得现在这类故障的变频器都不敢修了。
   现把其中台的维修过程讲一下,请咸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到底哪出了问题
   一台富士FRN18.5G11S-4电梯用变频器电源跳,拆机后看到驱动板R0,T0进线端周边几个大功率二极管烧,高压电容坏,与此二极管,电容相连的铜线全部炸断,更换二极管,电容,把断的铜线接好。再测驱动IC各电源,二极管,未发现有损坏器件。有表量整流模块,已坏,更换。量逆变模块没发现坏(用二极管档量的)于事装机试,电梯点动时接触器吸合后马上释放,变频器显示欠压,没修好。刚好手上有一块同样的驱动板,以前在好机上拆下的,放了几年没用,于是把没修好的驱板换下,换上这块试。电梯点动,上下都没问题,换快车,电梯正常启动,那知电梯刚进入快速阶段就放炮了。拆开机一看,驱动板和前一块烧的一模一样。由于电梯坏了几天,管理处较急,不敢自己修了。模块也没量就拿却去外面修了。我怀凝是不是外接的制动回路有问题。
   修回之后我拆机看,人家把驱动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都换了,整流模块没换,逆变模块换了。驱动IC没换。制动回路没问题。

网友C:
以前驱动回路坏了模块已经有问题了

网友D:
楼主,外修修好了吗?看楼主发文也挺专业的!

网友E:
有功夫作假负载,不如对变频器各种元器件检测做到熟练运用,维修技术大大提高,掌握各种加测仪器仪表的运用,尽量用正规厂家的 正规 合格产品与元器件,只要每一步都仔细认真检查,用【心】去维修,。。。

网友A:
回复 楼主:
炸机后修驱动,脉冲电流是必检项,驱动供电滤波电容也是必检项,高频特性必须好。

网友A:
负载的问题不解决,即带载能力无法验证,毕竟是检修中的短板啊。

网友F:
既然楼主已经外修 不知都换的那些元件  有什么经验收获   说出来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