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0):
现有一台三菱D700变频器,我想把使用ALLC把参数清零,但是调到PR79=1,2,3,4时,PU和EXT灯能正常显示。但是调到PR79=1后,按SET键闪烁3次后,应该是进入到了PU模式,但是PU灯不常亮。
     我就怀疑压根没进入到PU模式,然后切换到ALLC,想从0改为1时,果然显示ER4模式错误。
请教各位,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PU/EXT按键按下PU灯不亮?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有一台D700无法进入PU模式

网友A:
PR79设0,可以用PU/EXT按键切换;
如果设的是2,PU灯是按不亮的;

网友C:
修改pr。77为2然后再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修改了PR77的参数,还是没用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的PR79=1,想进入PU模式来改参数,但是PU灯不亮。

网友D:
PU/EXT来回切换可以吗?

网友E:
我改过,你这台机器应该是用了通讯。把通讯参数改一下就好了,但是忘记是哪个了。

网友F(2019-08-06):
引用 楼主:
修改了PR77的参数,还是没用哦~
很多参数修改参数后断电重启才能生效,参数79就是改了之后重启就可以切换到PU模式了,前提是参数p.79=0

更改参数是改了值之后按set键参数项和值交替闪烁3次,在这个闪烁时间按set才可以,操作完成后继续显示刚才更改的值,再按set键显示下一个参数项,按mode键两次返回应用界面。
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明白了吗,反正我是看了说明书,当初别人教愣是没搞懂

网友G(2019-09-07):
我这几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两台E700无法返厂设置,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不行,PR79调了3端子可以启动但是旋钮无法设置频率,今晚看了一个晚上说明书发现有可能是P550和551的问题,应该是设置过网络通讯PU权限丢失暂时还没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H(2020-10-03):
只是通迅引用pu接口,把551改4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