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0):
关于三菱触摸屏通过CCLINK与PLC通讯
目前有一个项目上使用GT2000的屏与Q系列PLC通过CCLINK通讯,触摸屏上安装了GT15-J61BT13选件。
现在CCLINK网络是正常的,通讯的指示灯也正常,但触摸屏上无法监控到软元件,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自己检查触摸屏文件的系统设置参数是不是太过CC-LINK连接,指示灯只是表示PLC硬件连接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设置,站号之类的是没错的,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要设置的呢?

网友B:
新做的工程?
屏中有没有下载对应CC-LINK通讯的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新的设备,请问这个驱动需要单独下载吗?我第一次用CCLINK带屏,不太明白

网友B:
需要单独下载。
新的触摸屏需要下载OS、通讯驱动、用户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OS是哪里有?是否是随工程一起下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神,这个是通讯驱动吗?OS又是在哪里找?

网友B:
几个下载都是在软件菜单中选择下载后,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的。

网友C:
触摸屏要作为智能设备站。

网友C:
如果您选择的是CC-Link,您在下载os时,会自动选择的。

楼主:
几位大神,是不是要单独下载为个BootOS?

楼主:
我没有找到OS的下载的地方,也没有弹窗出来,屏上有这个报警,但是我特地新做了一个工程只做了一个软元件的显示,还是说超出范围,我就感觉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要作为智能设备站。
是做了智能设备站

楼主:
我打400问了下,他们说要找代理商专门安装一下CCLINK的OS

网友B:
你按触摸屏角上的按键,进入系统,看下通讯通中,对应的通讯驱动是不是CC-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触摸屏角上的按键,进入系统,看下通讯通中,对应的通讯驱动是不是CC-LINK
谢谢各位大神,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软元件的PLC机架号,网络号及站号没有指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