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0):
昆仑通触摸屏或者威纶触摸屏怎样和岛电温控仪通讯,并显示测量温度,设定温度,和加热曲线,历史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昆仑通触摸屏或者威纶触摸屏怎样和岛电温控仪通讯,并显示测量温度,设定温度,和加热曲线,历史曲线
不知道岛电的温控仪通信协议是否支持Modbus RTU,如果支持就很好办!如果不支持,就要看这两款触摸屏有没有集成岛电温控仪本身的通信协议!

网友B:
要给出具体的型号去翻硬件手册和分析,触摸屏编通讯程序比较难搞。

网友C:
要指导通讯协议,这两款屏都可以做的了。

网友D:
要在触摸屏里写宏语言的,
前提是这个温控仪有通讯功能,还要知道通讯协议啥的
上个公司,用的厦门 宇电 AI7048   (好像是这个)
利用触摸屏上的485端口,两根线。
利用触摸屏的寄存器和宇电的模块通讯,然后再用维纶的触摸屏上的寄存器与 PLC 内部寄存器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