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型控制变压器次级为什么对机壳有电压?

楼主(2018-11-20):
变压器如图,常用的隔离型控制变压器,今天偶尔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次级两个端子都对机壳有电压,电压大小跟120V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机壳没有接地,电源进线三相380V,没用地线。

网友A:
可能是分布电容形成的分布电压之类,能量应当很小。

网友B:
因为隔离变压器次级对地是悬空的,是感应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如图,常用的隔离型控制变压器,今天偶尔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次级两个端子都对机壳有电压,电压大小跟120V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机壳没有接地,电源进线三相380V,没用地线。
你次级不接地隔离,但变压器也要接地的呀!

网友D:
建议把隔离变压器外壳接地!

网友E:
电机外壳和变压器外壳都应该正常接地才对。

网友F:
感应电,正常的

网友G:
就是一个降压变压器,金属外壳接地,所有的设备都应该这样操作。

网友H:
隔离变压器,对外壳本身就是一个悬浮电压,所以,测量其对外壳有电压这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