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看不明白,说明书没有了

楼主(2018-11-20):
求助大神:这种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网上下载吧,不难找。

网友B:
ERR4:电流零点偏移故障
原因1:排线松动
解决方案1:检查并重新插接排线
原因2:电流检测器件损坏
解决方案2:更换损坏的器件或请求厂家服务

网友C:
换霍尔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下载了,查不到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比我还早,对变频器不是很熟,没怎拆机过

网友D:
没有搞过,我看还是送修吧,用不了几个钱,功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