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中 [<= WX0 K10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1-20):
梯形图中 [<= WX0 K10 ]是什么意思?
WX0是16进制 X0-XF ,帮忙详细解释下这个比较指令。

网友A:
X0~XF组成的16位二进制数小于等于10时接通;

网友B:
谁家PLC,可以试试
会不会这3种导通?
XF XE XD XC XB XA X9 X8 X7 X6 X5 X4 X3 X2 X1 X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3

网友C:
松下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D:
不是所有PLC的指令都是一样的,
看起来像是个比较指令,小于等于

网友E:
不就是小于等于时输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理解是x0-xf 16位二进制的端口状态和10常数转换成二进制后的状态作比较,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XF是最高位,X0是最低位,组成16位二进制数;

网友F:
6楼的资料很靠谱,楼主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