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0):
灯是暗线,开关打开只有微弱的感应电,正常应该是达到220伏特,检查开关,由于是一整排,也不知是哪个是的,测量了一下,都正常,也没跳闸。怀疑暗线断线,但灯坏了一般不会把线路烧了,线路都是标准的,有点麻烦了。由于在天花板顶部,接头线路盒比较高,没有查

网友A:
灯开关打开前后,其进线处电源分别如何?
想来,还是需先辨明电源总开关,再判别故障线路在哪一段,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查找判断。

网友B:
万用表,螺丝刀,测电笔必不可少,没工具不行啊。

楼主:
是的。按道理来说,开关位置都在那里。但不敢确定是不是那一排。暗线麻烦

楼主:
工具有的,没有也不能测量啊。零线也测了,没电,也没一点感应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灯是暗线,开关打开只有微弱的感应电,正常应该是达到220伏特,检查开关,由于是一整排,也不知是哪个是的,测量了一下,都正常,也没跳闸。怀疑暗线断线,但灯坏了一般不会把线路烧了,线路都是标准的,有点麻烦了。由于在天花板顶部,接头线路盒比较高,没有查
你要学会用万用表去测量,测量电压是多少,线有没有断很方便……

网友D:
曾遇到过农村房屋暗线电路故障,同样是LED照明关闭状态下微亮,检查过控制开关确实控制L线。开关也没坏;最后直接增加一个旁路电阻解决问题。

网友E:
上次回家老爸说厨房里线路有问题了,装上LED灯微发光。装节能灯不亮,一阵排查,暗线断了,幸好就在分接线盒边上,接上后OK。

网友F:
连开关都没找出来怎么修呢?一步步排查吧,先开关找出来测量通电情况,然后测灯头电压再做分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按道理来说,开关位置都在那里。但不敢确定是不是那一排。暗线麻烦
都不能确定开关在哪里?不难吧
不会是所有灯都这问题,是个别的吧

网友H:
说的有点模糊,
是分不清哪个开关控制这个灯?
问题不是很负责,要么就火线破皮了,

网友I:
灯具那里有没有电?

网友J:
暗线查起来比较麻烦,重点检查部位在开关、接线盒的线路接头的地方。

网友K:
先用万用表确定开关线路

网友L:
需要校线了,找出电阻大的线,看是否断线或接头锈蚀

网友M:
可能是里面的线断了!检查吧

网友N:
大概是线路有接头的地方没拧紧

网友O:
这种现象是线路有漏电现象....开关必须控制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