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左右两端接线顺序是2-3-5   2-3-5。
还是2-3-5   3-2-5呢?请问各位达人。

网友A:
232通讯通常是2、3对接,5直连。

楼主:
对接是二接三,三接二吗?

网友A:
是2接3、3接2,5接5。

网友B:
呵呵;先把你二端设备上RS232各针脚的定义搞清楚;

网友C:
搞清楚两个的针脚定义,收接发,发接收,交叉连接

楼主:
这个已经清楚了谢谢。

网友D:
l

楼主看看这个或许就清楚了!

网友E:
上官网找资料看接线图。我有个奇葩的同事,曾经试过把25pin的接5根线,一根根试过去。

网友F:
只要引脚定义搞清楚了,左端GND接右端的GND   左端的RXD接右端的TXD     左端的TXD接右端的R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