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18年的十月16号YKK500-6 710KW高压电动机(除尘用),更换前后轴承。这电机运行没三年的时间。之前一直正常加油一月一次!十月初出现电机振动大,声音巨响,很吓人!尤其是电机机身的中部箱体振动明显高于两头。一直等到16号才有时间处理。

更换了前后轴承。更换后使用整一个月11月16号正好星期六,出现电机整体振动巨大,后轴最明显。以为后轴轴承出现问题,紧急停车,更换后轴承,开机时声响巨大,地板都在振动。准备停机再检查时,声响和振动都降下来了,就运行下来了。到了星期一(18号)一早不放心这电机就去检查:声音巨大,振动巨大!紧急停车,拆机检查,发现后轴承位走内圈,被车掉直径至少两个毫米。后送检修公司,发现前轴如图,前端有两个轴承,靠近转子的为滚珠轴承,靠近输出轴这端为滚柱轴承,图中黑色环就是这个轴承位!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故障是怎么造成的!

据专修电机的师傅说是静电的原因,是高压接地刀没接地,电机没放电造成的,我自己没头绪,所以就请教各位!

网友A:
见到过一个名词,大致是电机轴电压,不知与这个是否有关。

网友B:
应该就是这,叫轴电流!把转子轴承烧灼了。电机转子与定子之间应该有滑环连接,然后电机定子外壳可靠接地即可。高压电机,大功率电机,都会产生这个现象,轴电压产生轴电流,导致把电机转子轴承烧坏。

可以通过百度,查询有关电机轴电压和轴电流的相关信息。

网友C:
高压电机没接触过,低压电机倒是接触过不少由于轴承质量不好造成的振动,更换过就好了。

网友D:
风机电机应该先考虑扇叶动平衡和安装同心度等问题吧,如果是静电或轴电压这些,没经历过,感觉从轴承滚珠应该能看出灼伤痕迹。
我们最大的电动机800千瓦,发电机2100千瓦,没有防静电等措施,710千瓦电动机应该还不会出现很严重的静电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回复,以前见都没见过这样的情况!长见识了,看样子活到老,学到老一点都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E:
很多时候是轴承质量不好(或者是山寨货)
我遇到过一台7.5KW的风机,运行不久就出现噪音异响。
开始更换的轴承都用不了多久。对水平,间隙都没有问题!
后来换个品牌的轴承使用一直正常!

网友F:
   从机械角度分析:
   1.电机与风机安装同轴度出现大的偏差,引起振动。有可能是螺栓松动造成的,也有可能是负载端螺栓松动造成的,两根轴的同轴度公差不得大于0.1mm(说明书要求一般是0.05),这需要用百分表测量。
   2.轴承与轴的配合间隙太小,造成轴承迅速发热膨胀,短时间过度磨损,轴承间隙过大,引起振动。轴承游隙太小的原因一是未采用厂家设计的轴承游隙,许多电机采用大游隙轴承;二是轴的公差太大,需要测量轴的公差。
   3.轴承润滑不良,出现过度磨损,轴承间隙过大,从而引起振动。
   4.轴变形,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前三种情况我在实际工作中都遇到过,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需要电气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一起分析研究,只要找准原因,处理起来就不难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在这个故障出现之前,我们单位高压电机的维护保养,除了送出去的,一般都是我亲自带队保养、更换已N多年了!出现问题的这还是独一份!在轴承的质量方面一直要求很高,一般只接受国内几个几十年的名品牌厂家的!一般在我这是把控着。(我不在或是不是我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不敢保证)在工艺方面也要求的很严,尽管有很多的人认为这维护保养规矩或是名堂太多,也有的人因为要求太严格了,到领导那去投诉我的!在这是在说。工艺和轴承不是这次事故的原因!
 经过各位的回复,让我清醒的认识到还有很多的知识我还没掌握。在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什么轴电流轴电压之类的问题和知识点。只是在机械装配上很注意要求,在电气的理论知识上知之甚少。
 回想这台电机第一次更换电机轴承的每个细节,想到了因为一个细节没注意,导致了这次故障的发生,万幸的是没让事故进一步的扩大。过程是这样的:在电机更换完轴承之后,要开机之前,围着电机认真的走了一趟,发现接地线没接,当时真的是因为安全的考虑,要求电工区域点检把接地线给接上,当时点检不愿意接,说:没带工具,不接也没事。我要求非要接上,点检无奈的用手拧上的,说转头有扳手的时候紧固一下。过后我也忘记了这件事,当时确实是怕电机漏电,或是静电伤着人要求接的,没想那么的深,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名堂。也是我的大意,没在要求立即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小的细节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
 通过这件事以及各位的回复,自己也上百度查询了有关知识点,使我很清楚的意思到这次确实是因为轴电流没有泄放掉,导致放电烧伤到转轴。真该反思一下了!

网友G:
仔细看了楼主的事故分析,以及最后的总结分析, 出现了问题能够转回头来仔细分析处理,查找到问题的根源,彻底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同时也为同行提供了经验,谢谢楼主的分享。细节决定成败,但是细节往往被忽视,告诫大家在处理故障时,一定要注意细节。

网友H:
很感谢这个帖子,轴电流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又长见识了。

网友I:
轴电流造成故障的案例非常少,很多同行不清楚也不奇怪,还有转子断条也是比较少见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在这个故障出现之前,我们单位高压电机的维护保养,除了送出去的,一般都是我亲自带队保养、更换已N多年了!出现问题的这还是独一份!在轴承的质量方面一直要求很高,一般只接受国内几个几十年的名品牌厂家的!一般在我这是把控着。(我不在或是不是我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不敢保证)在工艺方面也要求的很严,尽管有很多的人认为这维护保养规矩或是名堂太多,也有的人因为要求太严格了,到领导那去投诉我的!在这是在说。工艺和轴承不是这次事故的原因!
 经过各位的回复,让我清醒的认识到还有很多的知识我还没掌握。在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什么轴电流轴电压之类的问题和知识点。只是在机械装配上很注意要求,在电气的理论知识上知之甚少。
 回想这台电机第一次更换电机轴承的每个细节,想到了因为一个细节没注意,导致了这次故障的发生,万幸的是没让事故进一步的扩大。过程是这样的:在电机更换完轴承之后,要开机之前,围着电机认真的走了一趟,发现接地线没接,当时真的是因为安全的考虑,要求电工区域点检把接地线给接上,当时点检不愿意接,说:没带工具,不接也没事。我要求非要接上,点检无奈的用手拧上的,说转头有扳手的时候紧固一下。过后我也忘记了这件事,当时确实是怕电机漏电,或是静电伤着人要求接的,没想那么的深,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名堂。也是我的大意,没在要求立即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小的细节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
 通过这件事以及各位的回复,自己也上百度查询了有关知识点,使我很清楚的意思到这次确实是因为轴电流没有泄放掉,导致放电烧伤到转轴。真该反思一下了!
轴电流主要通过轴承时对轴承损害,那么有接地线时轴电流依然通过轴承,要使轴电流不通过轴承,通常有二种方法,1.给轴承加绝缘套,2.在轴上加滑环,在机壳上固定与滑环接触的导电装置,这个与绕线电机的滑环与碳刷组合类似。
因此我认为不一定是接地线若的祸。望搂主修复后把运行情况继续献上。

网友K:
低压的见过最大的是500kw的空压机的,这样的高压电机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故障,受教了

网友L:
有一种装置叫轴接地装置,就是为了防止消除静电的。船上的螺旋桨和主机连接的驱动轴有时候可达60m+长,包括前后和中间等多段轴,都要求安装有这种装置的,可以检测到xxmV的静电并并引致船壳以消除静电产生的电压降。

网友M:
当电机转子在旋转时转子轴切割定子磁场,在转子轴中产生电流,该电流通过转子两端轴承与机座产生回路,使轴承产生电腐蚀,烧蚀轴承。一般采用在一端轴承上加装绝缘垫来解决,也可在转子大轴上装设滑动接地来导流轴电流。

网友L:
这个图里也有关于轴电流防护的,第11)项,连接螺栓基本用绝缘垫/圈给隔离了。

网友N:
我在电厂帮忙处理过程序顺便仔细看了大型汽轮发电机组,那个轴首尾都有轴接地装置

楼主:
21号电机轴开始修复,前后轴全部用氩弧焊机,为了防止轴发生热变形而采取的间隔时间堆焊,花时较长!上车床加工校正后的图
装机!
以前安装时接地板上的油漆都还没处理,这次用砂纸打磨的光光的。用螺杆拧死紧固的!
这段视频是让各位听一下现场电机的运行时的声音,昨晚八点多开始运行!23号一早去录的一段。

网友B:
这帖子,对轴电流的交流讲得很好,在此学习并点赞了。轴电流,我一直都是听说,从没经历过,主要用的都是小功率的电机,没用过大功率电机。在这,开眼界了。而且,楼主是处的图片信息,对问题的表达,很典型。谢谢共享。

网友F:
不知楼主把转子轴修复后测得的同轴度公差是多少?用焊接法修轴很难控制轴的变形,用热喷涂技术修复容易控制轴的变形。

网友O:
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学习了,接触到的都是小功率电机,一直没有关注轴电流这方面知识,通过楼主维修经历,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Q:
从图片上看根据以往的经验是轴承与轴配合间隙过大,高速旋转时轴承的内圈与轴在磨擦旋转,这就是以上图片现象

网友R:
引用 楼主:
18年的十月16号YKK500-6 710KW高压电动机(除尘用),更换前后轴承。这电机运行没三年的时间。之前一直正常加油一月一次!十月初出现电机振动大,声音巨响,很吓人!尤其是电机机身的中部箱体振动明显高于两头。一直等到16号才有时间处理。
更换了前后轴承。更换后使用整一个月11月16号正好星期六,出现电机整体振动巨大,后轴最明显。以为后轴轴承出现问题,紧急停车,更换后轴承,开机时声响巨大,地板都在振动。准备停机再检查时,声响和振动都降下来了,就运行下来了。到了星期一(18号)一早不放心这电机就去检查:声音巨大,振动巨大!紧急停车,拆机检查,发现后轴承位走内圈,被车掉直径至少两个毫米。后送检修公司,发现前轴如图,前端有两个轴承,靠近转子的为滚珠轴承,靠近输出轴这端为滚柱轴承,图中黑色环就是这个轴承位!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故障是怎么造成的!
据专修电机的师傅说是静电的原因,是高压接地刀没接地,电机没放电造成的,我自己没头绪,所以就请教各位!
好帖,学习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当电机转子在旋转时转子轴切割定子磁场,在转子轴中产生电流,该电流通过转子两端轴承与机座产生回路,使轴承产生电腐蚀,烧蚀轴承。一般采用在一端轴承上加装绝缘垫来解决,也可在转子大轴上装设滑动接地来导流轴电流。
图片很好,一目了然
请教,普通三相380v电动机,也会产生轴电流吗?

网友T:
通过这个贴子,我也跟大家学习了不少,以前只知道电机振动有可能是不动平衡,还真不知道有轴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F:
轴是用氩弧焊机分时段堆焊的,变形是肯定的有的,只是有大小之分而已。机械方面的一些数据我不了解,也没细问。但从使用情况来看,振动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U:
楼主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V:
轴电流应该首先损伤的是轴承吧。我们分析:轴承内圈和电机轴之间的接触,肯定是比轴承外圈通过滚珠或是滚柱与轴承内圈的接触要牢固,那为什么轴承没受到轴电流的伤害?

网友V:
回复 网友M:
使用这种方法就要电机轴的两端都需要加装上图的装置

网友V:
电机轴承走内、外圈,在我分析:1、由于轴承游隙过小,轴承在运行时产生温度使轴承膨胀,导致轴承转动卡滞从而带动轴承内或外圈转动;2、由于电机在与负载连接时轴中心线没有校对准确,导致电机轴承走内、外圈。3、转速低的电机,轴承内腔缺少润滑脂,轴承转动卡滞从而带动轴承内或外圈转动。还有,轴承润装配不当等。以上只是个人分析,有不正确的地方敬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V:
用的是C3的游隙轴承!

网友W:
我们这有一台380v75kw的进口电机 原先是带放电碳刷的!检修时我们直接拆掉丢了!表情到现在也没啥问题,应该是高压电机比较明显吧!

网友J(2019-01-03):
引用 网友W:
我们这有一台380v75kw的进口电机 原先是带放电碳刷的!检修时我们直接拆掉丢了!表情到现在也没啥问题,应该是高压电机比较明显吧!
200Kw以上电机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