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步科触摸屏怎样插上公司的LOGO图片?

网友A:
自己做个图片放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图片放上去

您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C:
咨询一下步科公司或者看一下手册是否有关于这个的说明。

网友D:
维纶可以
步科的没用过!
按说差别不会太大吧!

网友E:
建议多看看帮助文件。

注意LOGO分辨率。H